西门子触屏问题

楼主(2012-07-31):
SMART-700可以编辑S7-200上设定的时间值或计数值吗,如何设定,请帮帮忙

网友A:
呵呵;
定时/计数器的设定值用数据寄存器;
在屏上设对应寄存器的值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定时/计数器的设定值用数据寄存器;
在屏上设对应寄存器的值就OK了;

楼主:
多谢了,我是新手,还要多学习的

网友C:
可以例如将定时/计数器的设定值用字节、字或双字间接存储,在触屏上组态一个I/O域,变量选为PLC的定时/计数器的用字节、字或双字间接存的储设定值即可

网友D:
T37  VW0
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