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大家好!想请教大家个问题,松下的PLC什么型号能够控制四个步进电机。第一次用松下的PLC .不知道松下的原理和三菱PLC的原理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日系的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B:
可以下载松下的选型手册看下

网友C:
松下的FP-X 四轴高速脉冲。 信捷的PLC,最好三思。

网友D:
松下FP-X  FP0R都可以控制个轴,支持直线插补。

网友E:
有没有插补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