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我想问下,我现在在温控仪上要得到一个条件,就是当实际温度等于设定温度时我才能运行下一个执行器,在温度报警这个输出接点可以做吗,如果可以应该设那个参数。简单的说就是当我设定的温度到达后挤塑机才可以启动。谢谢

网友A:
是挤出机吗?用你的想法去控制主机启动那可不行哦,温控器用来控制什么温度的?

网友B:
要是欧姆龙的只能温控器的话 我就会啊  呵呵而且很简单

网友C:
得看看仪器的参数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不看到东西没法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