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楼主(2012-07-31):
施耐德plc输出模块 ACO 03000   测量其中一个输出通道,用万用表测量,每次的值不一样。万用表肯定没问题, 第一次测量值是 3.58MA  第二次是 8.25MA    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12-11-07):
如果输出信号没有变的话,是不应该有变化的。

网友B:
这个要结合程序分析,有条件的最好在线监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信号没有变的话,是不应该有变化的。

网友D(2013-12-08):
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E:
没有外部负载?
变化这么大

网友A:
如果确定两次输出的指令是一样的,而且没有改变输出的相应连锁,则基本可以判断卡件出现了问题。否则就多考虑下系统两次输出时不一样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