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内存容量的问题

楼主(2012-07-31):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上用的是FX3G-60MR的PLC,正常使用一年多,昨天出现“ERR"红色指示灯闪烁,"ALM"指示灯无显示,有时开关电源后“ERR"红色指示灯不会亮,RUN会亮起,但过一会“ERR"红色指示灯又会闪烁。 用GX Developer(8.86简体中文版)软件读出程序,里面的程序已清空,后来设备厂家将原程序(用GX Developer8.84英文版编辑)发过来后,写进PLC  “ERR"红色指示灯依然会闪烁,后来我将程序从PLC中读出,修改了内存容量,原来是32000,后改为16000或8000 ,再把参数写入PLC就正常了。
   我是第一次接触FX3G实体机,有很多不是很明白。有下面几个疑问
  1:为什么正常使用的PLC会出现“ERR"红色指示灯闪烁?我以前用过那么多FX2N的PLC从来没有出现类似状况。
  2:为什么同样的程序要修改内存容量才会正常?

网友A:
FX3G本身不32K,你如果用注解等要占用程序内存的功能的话,程序就不能再设成32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