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招惹雷击不?

楼主(2012-07-31):
突然一个炸雷在窗户旁边响起,窗外是阴沟,屋里的灯灭了一下,吓的我心惊胆颤,宿舍里无线网络路由器在二楼,我在一楼接受。同时电磁炉在用着,电灯在开着。外面雷声很大,暴雨倾盆,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招惹雷击不?
 请师傅们告诉下雷暴天气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先谢谢了!

网友A:
大佬,这个问题,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问题,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米头发 ,试一下不就挂了吗?

网友B:
没事!
现在的建筑都有避雷带
一般不会有事!
要是中奖可以去买彩票!

网友C:
    只要你房间里的避雷带没被拆就应该没有事

网友D:
现在房子霹雷的少呀!不过中奖的几率很小!

网友E:
一般作孽多了 就怕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作孽多了 就怕   呵呵
 我没头发,窝米陀佛,我佛活了190 年表示没做过什么坏事,最多就把人家的网线玩,玩吧在i给插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作孽多了 就怕   呵呵
  我没头发,窝米陀佛,我佛活了190 年表示没做过什么坏事,最多就把人家的网线玩,玩吧在i给插上
呵呵 开玩笑的,,,,,别误解了,,,,,

网友F:
这种天气小心为好,这次没事不代表下次能躲过。

网友G:
1.在室外或野外最好穿塑料等不浸水的雨衣和胶鞋(绝缘鞋等)。不要穿潮湿的衣服靠近或站在露天金属商品的货垛上。
2.千万不能靠近高大建筑物或者奔跑,那样会造成旁侧闪击或由于跨步电压而被雷击。在建筑物或高大树木屏蔽的街道躲避雷暴时,应离开墙壁和树干8米以上。
3不要在有水面的地方游泳或划船,以防雷电通过水传到人体。
4、不要驾驶、骑行车辆赶路。
5、不要紧靠公交站台躲雨。
6远离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路轨道。
7、不要洗澡和使用水龙头。
8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
9、若手持金属雨伞、斧头等物,一定要扔掉或让这些物体低于人体。不要使自已成为尖端。尽量将低自己的高度。骑车旅游要尽快离开自行车。
10开灯时应避免站立在灯头线下。
11、远离建筑物外墙、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
12、在野外遇雷雨时,尽快找一低洼或沟渠的地方蹲下,不要在孤立的大树、高塔、电线杆下避雨。
13.在打雷下雨时,不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要切忌继续爬往高处观赏雨景。
14.在室内应离开照明线、动力线、电话线、广播线、收音机和电视机的电源线、引入室内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天线以及与其相连的设备上,其距离在1.5米以上。应注意,仅仅拉开开关对防止雷击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15.应注意关闭门窗,防止球形雷进入室内造成危害。特别是雷暴时不要在有过多金属的厨房中做饭。避免发生雷击事件。门窗是金属的,不要过于靠近它。防感应雷和球形雷,更要防止直接雷的危害 。
16.打雷时,不要到湖泊、江河和涨滩等处钓鱼、划船等。也不要去游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天气小心为好,这次没事不代表下次能躲过。

冒烟了,车间设备旁边的一个槽子冒烟了,只感觉一个闪电,低头一看冒烟了,估计淋雨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在室外或野外最好穿塑料等不浸水的雨衣和胶鞋(绝缘鞋等)。不要穿潮湿的衣服靠近或站在露天金属商品的货垛上。
2.千万不能靠近高大建筑物或者奔跑,那样会造成旁侧闪击或由于跨步电压而被雷击。在建筑物或高大树木屏蔽的街道躲避雷暴时,应离开墙壁和树干8米以上。
3不要在有水面的地方游泳或划船,以防雷电通过水传到人体。
4、不要驾驶、骑行车辆赶路。
5、不要紧靠公交站台躲雨。
6远离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路轨道。
7、不要洗澡和使用水龙头。
8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
9、若手持金属雨伞、斧头等物,一定要扔掉或让这些物体低于人体。不要使自已成为尖端。尽量将低自己的高度。骑车旅游要尽快离开自行车。
10开灯时应避免站立在灯头线下。
11、远离建筑物外墙、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
12、在野外遇雷雨时,尽快找一低洼或沟渠的地方蹲下,不要在孤立的大树、高塔、电线杆下避雨。
13.在打雷下雨时,不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要切忌继续爬往高处观赏雨景。
14.在室内应离开照明线、动力线、电话线、广播线、收音机和电视机的电源线、引入室内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天线以及与其相连的设备上,其距离在1.5米以上。应注意,仅仅拉开开关对防止雷击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15.应注意关闭门窗,防止球形雷进入室内造成危害。特别是雷暴时不要在有过多金属的厨房中做饭。避免发生雷击事件。门窗是金属的,不要过于靠近它。防感应雷和球形雷,更要防止直接雷的危害 。
16.打雷时,不要到湖泊、江河和涨滩等处钓鱼、划船等。也不要去游泳。
谢谢了!

网友H:
最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不用.
什么意思/

网友I:
最好别用。网线。电源线都有可能中招。虽说几率不大。要中彩就不好玩了!

网友J:
自问有没做坏事,没做就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最好别用。网线。电源线都有可能中招。虽说几率不大。要中彩就不好玩了!
无线网络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