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今天拆开了一个PLC,FX2N-80MT001有两个输出端子烧坏了!这个型号是晶体管输出的,怎么我拆开里面是一排线圈是5伏的继电器?型号好像是D579PD  JSK  怎么回事?朋友知道吗?谢谢

网友A:
呵呵;红色的吧?
这是晶体管,只是外形与PLC的继电器一样;

楼主:
不是啊!是蓝色的。四个角

楼主:
后来换了两个继电器好了!晕。D057PD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换了两个继电器好了!晕。D057PD是固态继电器
这样说来,晶体管输出用得其实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C:
这样说来,晶体管输出用得其实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A:
FX2N MT大多用的是这种的;

楼主:
MT既然是晶体管输出为何在输出那块装一排D057PD的继电器呢?MR好像才是继电器输出的呀

网友D:
   我来猜一猜(未用过固态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为机械触点,存在较大的动作延迟(例如几毫秒);
   固态继电器采用的是晶体管通断,只是类比于电磁继电器(由输入控制输出)而称为继电器;因此若采用固态继电器,仍是晶体管输出。

网友E:
有可能是仿的。

网友F:
答案很多,求权威答案

网友A:
MT我们碰到基本都是用我上传的红色那种;

楼主:
求权威答案

网友A:
用这个规格是对的;但你图中蓝色的这种没有在FX2N MT的PLC上碰到过,是不是原装的不好说;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今天解剖了,里面一个耦合器,一个晶体管(三极管)

楼主:
晶体管是C4331  K89的。但网上好像查不到
耦合器看不清

网友A:
与三菱原装的规格是相同的,但可能不是原装的;

网友G(2013-04-18):
MT-001本来就两路晶体管输出,其他都是继电器。
FX2N-MT才是全全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