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31):
变频器外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时候,变频器里面需要改些什么参数,是不是改直流制动那里的参数呢?  请教各位师傅了,我不明白,那位师傅懂的,随便举例一下讲讲。谢谢

网友A:
呵呵;修改停车方式参数及减速时间;

网友B:
参数的设置一般要根据加制动电阻的目的去设置,如果没有特殊目的,一般的变频器都不用设置参数,制动单元能够自己计算电阻何时动作,以消耗再生能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修改停车方式参数及减速时间;
大师说的是接制动单元还是制动电阻,看到有人说接自动单元时自动计算,那只接制动电阻时呢?

网友D: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都不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只是把线接对了,元件选配正确即可。

网友E:
不用改变频器的参数,除非是变频器跳过压在可考虑延长变频器减速时间。(深圳IPC加能——专生产制动单元、能量回馈单元、起重专用变频器)

网友F:
个人理解:这个问题是由两部份组成1制动是需要快速停车的时候,从变频器某一相输出一股直流,在电机内部产生一个静止的磁场,起到刹车的作用。2在停车过程中,电机有一段时间处于发电状态,当电机发的电反回到变频器直流侧时,与它内部本身就有的500多伏电压叠加 ,使变频过电压保护。制动单元和电阻在这时就上岗了。将多余的电能通过电阻消耗掉。所以变频器在降速的时候,先看它直流侧有没有超过制动单元动作的阀值。有就动作,没有就继续降速,当降到制动频率起始点,再用直流刹车。过程是两个步骤。

小功率机器用一体化模块时,模块内部有个制动单元。它只需要接个电阻在外面端子上,这时候机器要起用快速制动功能时,需要调两个数据
         1制动开始频率:就是变频器从高速降速到开始制动的频率,比如2HZ-10HZ.;一般值由小到大调,能起到作用就行了,不要调到太高。打个比方:2HZ对应输出电压30V ,1OHZ对应输出电压100V 。电压值越高将会通过制动电阻的电流越大,很容易坏模块或制动电阻的。
         2制动量,这个数据一般是个百分比。我在调的时候也是从小到大。只要能大致达到生产需求就可以了
大机器就是单独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了。这个制动单元内有计算电路,你要相信它会自动干活。呵呵

前些时间在一染厂,设备用在三角离心机上,就是需要制动。最开始10个频率开始刹车,结果没用几天,模块内部制动管坏了。后来换了台机器,调到4,就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