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1n

楼主(2012-08-01):
三菱FX1N的PLC能不能加功能扩展模块  控制4个步进电机    应该怎么做?

网友A:
MT的型号+2个FX2N-1PG;
不过价格你要先算一下;

网友B:
用2个FX1N PLC 通讯就行了,比加1PG 划算。

再说 换欧姆龙的PLC或者松下的控制四轴最方便。

网友A:
先考虑几个轴有没有运算关系;

网友C:
一个1PG价赶上主机价格了,如果一定要用三菱的,可以用两个通讯或是用FX3G的控制三轴的再加一个FX2N-1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