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1):
各位前辈不要见笑,   OMRON   的PLC  可以用CX-P   读取到PLC  的全部DM  区  ,  但 松下的PLC   用FPWIN  -GR  , 如何读取
到FP2SH  的DT  区,  读取的时候只能读到梯形图程序,  DT 区的用户参数设定  还要一个个对照设定,  能否像OMRON  PLC

那样,直接读出梯形图程式和所有DT 区数据?  特向各位见辈  请教

网友A:
呵呵;不能像OMRON的一次全部读出;
在监控区一次最多可以读出500个;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能否 说明下如何  在监控区  最多读 500个   DT  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