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8-01):
各位前辈好!
  我单位有台0.5KW的丹佛斯变频器,工作期间,突然厂内停电,恢复供电后,变频器不能工作,无报警,无电压输出,有放电声

网友A:
模块放电吗,坏了

楼主:
但是拆开后,没发现明显的损坏。请问应该测量哪些地方。谢谢

楼主:
您好!
 变频器拆开后没发现,明显的元件损坏,请问应该怎么测量判断。谢谢

网友B:
应该是模块坏了  用万能变测量下

网友B:
如果测试正常 建议楼主检查下电容板有无击穿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C:
请问下,您是什么工厂,一般变频器晃电造成的故障很多,维修起来很麻烦。我有很多做电气的朋友,都是变频器失电之后报过流报警,还有就是变频器不能失电,一失电就造成全厂停车。我可以跟您分享下变频器的知识:
变频盘柜内部的两种电源电压:
1、变频器主电路的直流电压
    带载低压限额一般为85%,个别变频器的低压限额标称较低,可以达到62%,但实际带载中会引起过流等保护。带载晃电时直流母线下降曲线几乎垂直,不带载时根据直流母线电容放电时间会不同。
2、变频器和盘柜内的控制回路电压
    因为是微机控制电路,对电压稳定度要求较高,时间常数较长。断电后 电压下降速度较慢,15ms内跌落为零。低压限值可以达到50%。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
我单位是造锻压机床的

楼主:
semikron skiip23nab126v1,这个模块怎么测量。

网友A:
修好了吗,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