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1):
小弟刚接触opc,有好多不懂之处,问的问题可能有点肤浅,请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二
    我现在想做opc客户端与服务器,其功能实现不是想观察实时数据的传输,而是采集好的数据,已经用access数据库管理好,我想知道我的客户端如何去读取这些文本(txt)数据?  我自己思路是是否可以将服务器与access数据库构成连接,而后有客户端发出指令将相应的文本数据传输过来?不知道是否可行 ??     ps:用的是vb编程的

网友A:
说实在的,没明白问题.
opc客户<->服务?
access数据库?
txt数据?
到底是什么数据????这三个都不搭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的,没明白问题.
opc客户<->服务?
access数据库?
txt数据?
到底是什么数据????这三个都不搭界!

我的意思是:因为数据比较多,txt文本数据由access数据库管理起来的,客户端发送指令给服务器想获取相应的数据文本,服务器再将文本数据调出发送给我,不知道这样想法对不对??

网友B(2012-09-19):
引用 楼主:
小弟刚接触opc,有好多不懂之处,问的问题可能有点肤浅,请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二
    我现在想做opc客户端与服务器,其功能实现不是想观察实时数据的传输,而是采集好的数据,已经用access数据库管理好,我想知道我的客户端如何去读取这些文本(txt)数据?  我自己思路是是否可以将服务器与access数据库构成连接,而后有客户端发出指令将相应的文本数据传输过来?不知道是否可行 ??     ps:用的是vb编程的

OPC客户端比较简单,也好理解我不多说。

2:opc服务器。首先你需要你需要用的各种的OPC规范,OPC DA&OPC HDA.然后你还需要熟悉ACCESS的通信规定,然后你才可以做出你想要的OPC SERVver. 而且OPC SERVER我很少听到有用VB写的。另外OPC基金会现在主推OPC UA,最好开发的你的opc服务器也支持UA,方便以后的兼容。

3:如果你认为自己写太困难,现在有一些收费的开发工具,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需要这方面资料,我可以给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