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1):
个PLC只能用一个PLSY当是有两个输出高频的,那怎么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呢???如下题

按下x1电机A和电机B同时走动,走完190mm后。电机A再走10mm,电机B不动;走完后电机A和电机B同时走动190mm如此循环
(AB电机走一圈都是200mm,转速一样)         当按下+键后速度加快的同时路程是不变的
启动速度为15圈/分   加一次速度加1即;15-16      减一次速度减1即;16-15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有的PLC是有专门的定位指令的

网友B:
可以控制两个电机;二个电机可以同时运动,但主机的二路输出是没有插补运算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PLC只能用一个PLSY当是有两个输出高频的,那怎么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呢???如下题

按下x1电机A和电机B同时走动,走完190mm后。电机A再走10mm,电机B不动;走完后电机A和电机B同时走动190mm如此循环
(AB电机走一圈都是200mm,转速一样)         当按下+键后速度加快的同时路程是不变的
启动速度为15圈/分   加一次速度加1即;15-16      减一次速度减1即;16-15

做这样的程序最好用步进指令STL编程方式,换到下一步,用M8029脉冲输出标志转到下一步,+速度,用INC增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