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报警电路

楼主(2012-08-01):
本人想做一个简单的报警电路:传感器在3分钟内没有感应到就报警(如感应到则重新开始3分钟计时)。
目前没想出合理电路,请大家帮忙,谢谢
注:传感器为普通金属传感器

补充:感应物一直是直线运动状态

网友A:
简单的话,一个延时继电器.
传感器假定常闭开关型,串到计时器线圈,计时器触点接报警装置.
当传感器感应到金属,开关断开,计时器复位.没有感应到,计时,3分钟动作,报警.
电路简单,但是不能处理报警维持,以及复位等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话,一个延时继电器.
传感器假定常闭开关型,串到计时器线圈,计时器触点接报警装置.
当传感器感应到金属,开关断开,计时器复位.没有感应到,计时,3分钟动作,报警.
电路简单,但是不能处理报警维持,以及复位等需要.
谢谢~~
就是不好保持报警状态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B:
用一个声控灯头稍加修改即可。

网友C:
用国产PLC解决

网友A:
要保持,再加2个继电器?
但是奇怪,为什么出错了不执行出错处理?

网友D:
时间继电器加双线圈继电器和复位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