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

楼主(2012-08-01):
各位大哥:

            很想学习Pro-Face,现在想问一个问题,Pro-face的编程电缆与三菱FX PLC的编程电缆能否通用,如果不能Pro-Face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谢谢!

网友A:
不通用的,接口不一样

网友B:
PROFACE看哪个系列的
有编程电缆等工具。

楼主:
Pro-Face GP2000系列的用哪种编程电缆啊!

网友B:
GPW-CB02电缆

网友C:
只是接口形状相同,绝对不能通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是接口形状相同,绝对不能通用的;

网友E:
我也想知道具体设备型号http://www.shidaiyiqi.com.cn

网友F:
不能通用,

楼主:
是GP3400,如果用CA3-USBCB-01通讯电缆需不需要在电脑上面安装驱动啊!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GP3400,如果用CA3-USBCB-01通讯电缆需不需要在电脑上面安装驱动啊!谢谢!
1. 需要安装驱动

2.如果是GP3400可以用以太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