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1):
前几天被洗衣机电了一下,然后发现插座里根本没有地线!
我住的是老公房(5楼),好像不提供地线。
而且自来水管是塑料的,也无法利用。
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A:
首先问下什么是老公房?
你的窗户是金属吗 ?

网友B:
关键检查一下冼衣机是否绝缘,找接地线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网友C:
楼高的话 不好搞的,还是检查电器结缘吧

网友D:
接保护地线的话,需与原有供电系统的保护方式一致。

网友E:
打雷时关掉用电设备就行了

网友F:
呵呵  首先检查下洗衣机哪里漏电,是电气进水造成的,还是电机绝缘出现的问题,你可增加人工接地。还就检查下漏电保护器是否正常,方法是漏电保护器上面有个试验按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首先问下什么是老公房?

我也想知道什么是老公房

楼主:
所谓“老公房”,就是上世纪80、90年代造的房子。多层,无电梯。当时往往是单位分给职工,没有产权,所以叫“公房”。不过后来随着住房改革,基本都卖给各人了。
我住在5搂,诸位说的深埋什么的办法用不了。
不可完全指望漏电保护器。万一它失灵呢?
倒是有金属的防盗门。用它接地??

网友H:
呵呵,楼主有才啊!老公房!这名好。

网友I:
有老婆房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老婆房没?
有皇上房没有

网友K:
保护接零。。。。。。。。。。。。。。。

网友L:
可经常检查洗衣机的绝缘和漏电开关的灵敏

网友M:
说实话我是冲着“老公房”进来的,呵呵

网友N:
南昌有皇上皇酱鸭

网友O:
电源是漏电保护开关吧,从漏电保护开关的前面的零线接一根线与插座的地线连接。

网友P:
把插座里的两线头对换重新接过,也许会解决问题。

网友Q:
楼主要说公房,或许能一听就能明白了。整个楼没有接地线,觉得不可能呢,可以再找一找看。

网友R:
其实漏电保安器还是有用的

网友S:
地线不好引多装一个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