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潜水泵跳闸

楼主(2012-08-01):
公司450瓦单项潜水泵用20A漏电保护器控制已两年多,近日经常无规律性跳闸,测潜水泵对地绝缘电阻4.5兆,改用2P空开就不跳闸了,各位能否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漏电保护器不好了

网友B:
说明该水泵漏电了,好好检查下线路及水泵....

网友C:
应该是水泵有漏电

网友D:
检查下电容,线路的绝缘

网友E:
   应该是水泵漏电了

网友F:
看楼主描述,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楼主把2P空开赶快换下来,去买个漏电保护器吧,价格又不贵,要是用了2P空开出了事故搞不好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网友G:
两年的潜水泵也到了出毛病的时候了

网友H:
水泵有漏电

网友I:
最讨厌的 东西就是 漏电保护器

网友J:
嗯,是有漏电
不可以用2P的代替,危险

网友K:
潜水泵进了少量的水了漏电才会这样

网友L:
有可能是潜水泵的电缆时间太长老华了,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M:
我也遇到这样的案列,先查一下电缆有没有破皮的地方,然后就是水泵的绝缘受到破坏

建议维修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