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1):
选变比多大的合适呀?选择怎养的互感器?装两套电表,六个互感器。怎么收费呀?

网友A:
你说的三相四线电表,六个互感器应该是每套电表三个电流互感器吧?,变比是根据负荷大小来确定的,实际负荷宜为互感器一次电流的60%.二次侧为5A.收费时将电表数乘以变比就是实际发生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