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1):
315cpu dp连接一个et200 又dp连接两个变频器,组态把两个变频器取消掉,报警灯灭了,估计是变频器的通信问题,可是实在搞不定,
在此求助各位高手,多谢了啊

网友A:
组态变频器,那个什么文件没组好?
把dp速率降低试试?

网友B:
路过,帮你顶下,希望能解决

楼主:
多谢各位,
这个东西曾经一直好用过,在sfc14,15里面一直报错, 好像是寻址错误,变频器上地址是288,我在sfc14里添的是16进制120,我算了一下应该没错,而且以前也是这个地址没有发生错误,所以我纠结了。

网友C:
组态变频器,那个什么文件没组好?
 是不是变频器内 配置的地址 PLC 没有找到或是超出范围或是地址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检查DP总线的终端电阻。

网友E:
SF灯常亮的原因:
1、变频器的编制可能超过了PLC容许的范围,请检查硬件组态里面的地址!
2、可以在PLC的诊断缓冲区内查看提示信息,分析后得出可能的结果。

BF灯闪烁的原因:
1、检查总线连接器接头处是否接好,屏蔽是否接好,终端电阻是否拨到正确的位置。
2、变频器的Profibus地址,或者其他站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是dp接头问题 多谢

网友G(2014-04-22):
今早上我把组态中的控制变频器断开,再把1号从站的串口线下了再上好,送上电源。到总站复位就好了!原因到现在也不明!望分析,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