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2):
变频器大部分直流接触器和缓冲电阻都是接在整流桥正极到电容正极之间,但有的却把直流接触器和缓冲电阻接在整流桥负极到电容负极之间,后者有什么不同和问题吗??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只是为了布线或走线的方便,没有什么不同,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