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2):
电机的负载时树脂泵,当然,是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原来的泵由于买不到密封,先换成另外一种泵,变频器是西门子MM440的,0.75KW.220进线,电机原来是0.75KW ,星型接法,现在换成0.55KW  星型接法,,快速调试后,频率升到30HZ ,变频器就报欠电压!
各位高手怎么回事呀,是电机负载的问题,还是变频器的参数没调试好?
我咨询了西门子的工程师,是个女的接的,说电机接成三角形,我怕不行,没敢接?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单相220V,就应该将电机改接成△,否则变频将报欠压。
改成△后,不会影响变频,也不会损伤电机,本人已经多次实践,请放心使用。

网友B:
使用三角形接线!
原来0.75的现在换成0.55的小不小哦!

网友C:
检查一下进线,故障依然,那就接成三角形的

楼主:
我接成三角形后,间断报警,A0501,频率也上不去,只到10HZ ,怎么解决呀!谢谢了!

网友D:
觉得应把电机的参数,如功率,频率等输入到变频器当中,再详细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设定参数吧。

网友E:
我遇过一些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电机不能倒转一倒转就成你说的那样了。AC220V的变频器接电机都是用的三角形接法。

楼主:
关键问题是我的电机铭牌上没有标三角形接法,我要是调电流了,怕烧电机呀!再就是接成三角型以后,额定电流应调多大呀?

网友F:
电机换小了出这种情况,参数重新设一下;

网友G:
如果你更换的电机是380V的就应该改为角接,电流还是额定电流。如果跳故障不知能否用V/F方式驱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变频器调试的问题,是负载测得问题,是泵的出口接的阀流量太小,阀有问题!把泵憋住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H:
小弟说两句,这个变频器的设置是换个新电机的时候,需要变频器从新对电机建模么,需要就得从新设置参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小弟说两句,这个变频器的设置是换个新电机的时候,需要变频器从新对电机建模么,需要就得从新设置参数。
应该是这样的,电机更换过,要重新调试一下,让变频器“认识”一下新的负载特性。不过直接用也不是不能转,只是特性不好罢了。

网友J(2018-10-03):
问题解决了,不变频器调试的问题,是负载测得问题,是泵的出口接的阀流量太小,阀有问题!把泵憋住了

网友K:
我也遇到过1,5的电动机220输入,电动机是角接,总是炸机,炸了好几个,后来检查电动机改成Y接就好了。

网友L:
是什么样的电机得Y接呢  一般都是角接啊

网友M:
有的时候只是电气上的问题倒好判断,一但设计到管路等负载问题确实是不好判断的。经验就是要积累。好了就行。
电机也不是随便改星角接法的:有的电机的星角是为了星角起动用,而有的电机是220/380V转换用的,380V时星接,220V时角接。并不是所有电机都能直接改星角接而法改变电机输入电压等级的,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