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2):
急求高人指点!!  电压换相开关在配电柜中的作用?

网友A:
电压换相开关就是一个转换开关啊,通过转动开关来检测电压的啊。

网友B:
一个电压表,通过转换开关,测三相电压,你也可以用三个电压表,测三相电压,就不用转换开关了

网友C:
如2楼所说,其作用是:通过电压换相开关,用一个电压表,测三相电压。

网友D:
测ABC N间相电压!

网友E:
上边有答案了,那么我。。。。路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2楼所说,其作用是:通过电压换相开关,用一个电压表,测三相电压。
省2个电压表而已!

网友H:
通过转换开关,显示不同的相间电压

网友I:
看是否缺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