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2):
  下面给大家总结一下发那科维修系统单元故障报警表如下:
  1.700号报警
  报警信息: “Overheat:Control unit”,过热:控制单元。
  报警说明: 主印刷电路板过热。
  2.704号报警
  报警信息: “Overheat:Spindle”,过热: 主轴。
  报警说明:报警主轴电机过热故障。
  3.910号报警
  报警信息: “Main RAM parity”,主RAM奇偶错误。
  报警说明: 随机存储器(RAM)低字节出现奇偶性错误。
  4.911号报警
  报警信息: “Main RAM parity”,主RAM奇偶错误。
  报警说明: 随机存储器(RAM)高字节出现奇偶性错误。
  5.912号报警
  报警信息“Shared RAM parity”,共享RAM奇偶错误。
  报警说明:数字伺服的随机存储器(RAM)低字节出现奇偶性错误。
  6.913号报警
  报警信息: “Shared RAM parity”,共享RAM奇偶错误。
  报警说明:数字伺服的随机存储器(RAM)高字节出现奇偶性错误。
  7.914号报警
  报警信息: “Servo RAM parity”,伺服RAM奇偶错误。
  报警说明:数字伺服的局部随机存储器 (RAM) 出现奇偶性错误。
  8.920号报警
  报警信息: “Watchdog alarm”,监控器报警。
  报警说明: 系统的监控器故障。
  9.921号报警
  报警信息: “SUB CPU watchdog alarm”,子CPU监控器报警。
  报警说明:第5、第6轴伺服报警。
  10.930号报警
  报警信息: “CPU error”,CPU错误。
  报警说明: 中央处理器(CPU) 出现非正常的中断报警。
  11.940号报警
  报警信息: “PC board connection error”,PC板连接错误。
  报警说明: 本系统中安装了不能使用的印刷电路板。
  12.941号报警
  报警信息: “Memory PC board connection error”,存储器PC板连接错误。
  报警说明:存储器安装位置错误。
  13.945号报警
  报警信息: “Serial spindle communication error”,串行主轴通讯错误。
  报警说明: 串行主轴硬件结构有误或者出现了通讯报警。检查主轴的硬件结构。保证串行主轴硬件正确地连接。
  14.946号报警
  报警信息: “Second serial spindle communction error”,第二串行主轴通讯错误。
  报警说明: 串行主轴控制器部件不能与第2主轴放大器模块通信,检查系统配置。
  15.950号报警
  报警信息: “Fuse blown alarm”,熔断器烧断报警。
  报警说明: 熔断器报警,更换电源的+24V用的保险丝。检查外部输入器件是否短路。
  16.960号报警
  报警信息: “SUB CPU error”,子CPU错误。
  报警说明: 子中央处理器 (SUB-CPU) 出现非正常的中断报警。
  17.998号报警
  报警信息: “ROM parity”,ROM奇偶错误。
  报警说明: 只读存储器(ROM) 出现数据的奇偶性错误。
   以上是我们总结的一些碰到过的发那科维修的报警代码,也欢迎大家讲自己碰到的报警代码添加,方便工程师们更快的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