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

楼主(2012-08-02):
大家好
我不是这行的,但是我想改下家里个抽水机电路

当前状态:就一个开关,启停,水箱无液位检测
弊端:启动抽水机后,经常忘记关,所以水溢出来

改成以下功能:
首先一次性设定定时器10分钟
按下开关,启动抽水机,到达10分钟后自动关闭,若不到10分钟,按下开关,则抽水机停止工作

下次再次按下开关,抽水机再次工作,计时从0开始。

(液位传感器加不了,只能改开关处)

网友A:
买个220伏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B: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是了

楼主:
是不是按电工基础知识里讲的延时断电的接法就可以?那开关接在哪?

网友B:
一按开关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同时得电吸合,此时电机抽水开始,时间继电器也计时开始,把时间继电器延时断电的闭点串到开关上,到了10分钟时间继电器动作延时断电的闭点断开,此时电机停止抽水。

网友C:
4楼靠谱。

网友D:
时间继电器通电延时就搞定了,

网友E:
电源开关与时间继电器的开关串联

网友F:
时间继电器加接触器组合

网友G:
这个控制电路行不行?
这样可否啊?

网友H:
买个水位开关串里面不就得了 费那个心干什么

网友I:
买个220的通电延时继电器就ok了

网友J:
单串个水位开关恐怕是不行的,因为水箱里的水荡起来反复通断,电机受不了,要想自动控制至少也得两个。

网友I:
整套图纸给你

网友K:
最简单的买个KG316T定时器,有10组开关状态任意定。市价在40元样子。

网友L:
买个86型面板的机械定时开关就可以了,只要15元钱。

网友M:
感觉这个帖子很有生命力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改成继电器电路就行了

网友P:
加个液位开关不就了了,液位开关可以自己制作一个机械的,做个常闭点串入控制回路即可

网友Q:
10楼说的有道理 简单快捷的多

网友R:
时间继电器 和一个带自锁功能的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S:
哪太麻烦,加一个液位开关,连启停都不用,方便省事,价钱便宜,接线加我QQ1325395007

网友T:
加个水位仪还可以自动上水

网友U(2012-09-02):
亲,直接买个水位控制器就是了,低水位自动加水,高水位停止加水,要是不放心的话,再加个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