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2):
大家好,我厂一台110SJT-M060D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采购一新编码器更换后。按照前面师傅帖子所说方法校正后。使用JOG功能动作,在电机在转动一圈时,报警ERR31,查手册为UVW信号错误,但是在驱动器侧观察,UVWAB,信号均正常。只是Z信号在高电平状态用手转动至下一次Z信号输入时没有,只有将转子回转一下才有。驱动器型号是DA98A,看手册驱动器本身有编码器教零功能,但厂家保留,电话技术支持,他们也不告诉,只说需厂家校零。有知道的师傅请指点一下,是我校零不好,还是采购的编码器有问题还是另有它因啊?另外确认旧编码器已坏,伺服驱动器无故障。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

网友A:
这个最好用伺服自带软件调零

网友B:
4号参数调成 4   55号参数改成1101,再调 到C0进行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号参数调成 4   55号参数改成1101,再调 到C0进行调零
谢谢俩位大师的回复,最近比较忙,没来论坛。此伺服以修好,但有疑问,为什么更换编码器后,会导致伺服电机的相序改变呢?不知大师是否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B(2012-10-16):
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C(2012-11-29):
谢谢,又学到东西啦

网友B(2013-01-07):
相序没有改变,只是电机电极和编码器没有对上,所以要调零

网友D:
我也调了两次才调好的。我的是浙江宇海的电机,广数的DA98A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