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2):
各位老师:

触摸屏-PLC-伺服系统中,可以通过物理按钮触发PLC输入点来实现脉冲输出的通断,从而控制伺服电机正转、反转、停止。摁下按钮,PLC相应位通,脉冲输出;松开按钮,PLC输入点复位,脉冲输出停止。

假如使用触摸屏的“位状态设定按钮”,表面上也可以实现摁下输出,松开输出停止的功能,但是实际上因为触摸屏与PLC通讯属于串行通讯,触摸屏的“位状态设定按钮”的输出不能连续,所以该功能不好实现。

看过一个棒子的机床,他们的触摸屏貌似可以实现,上传个图片,大家参考下。

有了这个功能后,可以省掉不少物理按钮。

描述的问题不知道清不清楚,希望遇到同样问题的同行一同讨论下。

网友A:
屏上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上可以实现;

老师,能说的详细些吗?

这个问题是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只是置位非常容易,但是要保持的话实现不了。

网友B:
触摸屏的“位状态设定按钮”的输出不能连续,所以该功能不好实现。

如果你的手是一直按着,就会一直有输出,这相当于点动按钮

网友C:
2#那个头像眼神很明亮。。。。。。

网友D:
屏上只是一般都只支持一个按钮,多按无用。但支持一直接通,按下接通,放开也就断开。同时也是支持OFF-ON切换的。所以和物理开关一样。但是如果要求接通状态后,关电后再开机也要保持这个状态,那就要PLC程序里面做保持了。

楼主:
触摸屏与PLC通讯都有延时,当延时的这段时间,PLC与触摸屏没有通讯,难道PLC也能保持触摸屏的相应数据吗?

楼主:
今天刚试了下,果然可以,只是触摸屏的按钮要比物理按钮迟钝些,还好,可以用。以前没成功是因为有点小问题。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E:
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F:
可以实现。只要做好按钮画面设定好地址,并在程序中采用该地址就行。

网友G(2015-08-22):
看不到图,我也做一个类似的。就是加一个开关,来模拟出触摸屏上按键按下时的信号,给plc。但是不懂怎么弄。

网友G:
8楼怎么弄的,请问。谢谢。

网友H:
9楼用的什么品牌的屏和PLC?我用威纶的屏,三菱的PLC,就无法做到点动控制,用物理按钮就可以。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E:
你们使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I:
按1松0啊,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