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

楼主(2012-08-02):
富士3.7KWG11变频开机显示OC3或者运行一段时间报OC
请教各位高手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如果开机能运行正常,这个故障有可能是电流传感器故障,也有可能是开关电源不良。详细检查吧。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U、V、W有无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如果没有再看电机负载是否过大或负载是否有突变,应力争减小负载的变化或干脆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驱动板坏了,或者模块问题;开机就显示oc肯定是变频故障,运行一段时间报的话可能和电机线路有关;

楼主:
我把两个7840换了,还没试

楼主:
我换了一台同样的变频,一切正常,我肯定是变频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