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2):
我们单位的设备加了一台触摸屏富士的调参数,我做了三页,但我有一个地方不明白,怎麽设置才能从第一页进入下一页,第一次弄大家别见笑啊,我都设计好了,就这一点不明白,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的那个三页是什么关系?是参数太多需要三个页面才能显示还是三个窗口?

网友B:
做个记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的设备加了一台触摸屏富士的调参数,我做了三页,但我有一个地方不明白,怎麽设置才能从第一页进入下一页,第一次弄大家别见笑啊,我都设计好了,就这一点不明白,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方法1:放置一个按钮,按钮功能选择屏幕,然后选择你要切换的屏幕编号.

方法2:使用宏指令切换.

方法3: 直接更改读写区域中的画面编号.

网友D:
画面切换是触摸屏的基本功能

网友E:
直接做个换页的按键;

网友F:
三楼的好厉害,建议楼主还是用第一种方法,做开关的时候注意别忘了填屏幕序号

楼主:
我弄好了,用按钮设置屏幕做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G: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做下拉菜单的方式,不知道富士支不支持这个功能。我没有用过富士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做下拉菜单的方式,不知道富士支不支持这个功能。我没有用过富士机。

富士没有下拉菜单功能,但是可以通过控制重叠视窗的坐标来实现下拉菜单,不过仍然逃不过我前面讲的切换窗口的方法.

楼主:
又出现一个问题出现SCREEN-DATE-NOT——SETTING后不能通讯了,有哪位知道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