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2):
一台爱默生EV2000 505KW变频器炸机,拆除主电路模块,更换驱动电路损坏的贴片电阻、稳压管后,给变频器送530V直流电并给变频器取样点路送三相电源后,变频器充电接触器吸合后报E010模块保护故障。查故障记录输出0HZ、输出电流56.7A。测电流检测点IU、IV、IW三点电压均为6.3V,哪位知道正常是几伏?断开IU、IV、IW三点送CPU板的线路,仍报E010故障。请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下,谢谢!!!!该机的F3452GA1、F1AGA2厚膜板的引脚功能和作用是什么?谁有该机的电气原理图?请予赐教,多谢了!!!!!

网友A:
照你这么说,我觉得应当不是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报的模块故障应当是在Vce检测电路或驱动电路有问题。应当检查炸机后板子上驱动部分的所有元件,有些元件可能有受到冲击,建议感觉坏的就换掉试试

楼主:
故障记录输出输出电流56.7A是否应该是从电流检测电路测出的?

网友B:
上次维修一台EV2000的不过是15KW的,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是模块损坏。拆除模块通电就报E010,去掉三个A7840后就不跳了,怀疑是光耦问题,买了三个新的装上后果然OK。但装上模块以后,又报一个新故障E019。最终的问题是,新买的7840不好。换了两个OK。

楼主:
谢谢4楼,我也去拆下A7840试试.电源\驱动板上的测试点FO、EA、EB、PL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C:
正常时是0V

楼主:
拆下A7840后报了一次电流检测故障E019,之后仍一直报E010.拆下F3452GA1厚膜电路则报E019.F3452GA1起啥作用,各引脚功能是什么?网上关于爱默生电路的资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