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仿真求教

楼主(2012-08-02):
我用仿真软件运行程序 怎么程序里一旦有了定时器就没法运行了。
开始我以为程序出错呢 后来发现只要有定时器就没法运行。并且出来一个提示,不过我不懂英语所以也就实在是搞不明白
程序是比着书上做的

楼主:
那位师傅帮忙看看啊

楼主:
我自己先扛一下,别海底两万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仿真软件运行程序 怎么程序里一旦有了定时器就没法运行了。
开始我以为程序出错呢 后来发现只要有定时器就没法运行。并且出来一个提示,不过我不懂英语所以也就实在是搞不明白
程序是比着书上做的

提示信息说指令表的语法有错误。有一条指令无法识别。

楼主:
谢谢指点,我比着书上来的。只要加上定时器就完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比着书上来的。只要加上定时器就完蛋
能不能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LDI      Q0.0
TON    T37, 150
LD       T37
=        Q0.0
LDI 好像是取反是吧
今天又做了一个图,怎么又没事了。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
做的程序有毛病?还是软件有毛病?还是软件设置有毛病?
不闹明白始终是个隐患啊

网友B:
S7-200没有官方的模拟器的

楼主:
找到怎么避免错误情况了。
先用梯形图做程序在变成语句表,看看语句表中有哪些没有变换过来,缺的那些用语句表给补上就行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梯形图做的也没错,就是不能被软件识别。

网友B:
非官方的就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楼主:
最近经过多次实验得出结论,仿真软件没事,编程软件可能有毛病。郁闷啊

网友B:
仿真软件不是对所有的指令都支持的很好的

网友A:
LDI不是取反,是直接从输入端取信号。取反用L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