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悖论

楼主(2012-08-03):
因洗衣机漏电,致电生产商,要求上门维修。下面是通话过程:
生:你接地了吗?
我:没。
生:没接地肯定不行的。如果接地之后还漏电,我们才来维修。
我:可是如果接地了,还怎么能暴露漏电现象呢?
生:洗衣机工作时就会有感应电压,滚筒那里有电是正常的。所以要接地。
我:洗衣机又不是变压器,有什么好感应的?接地是预防万一的保护措施。我接不接地你都不能漏电啊!
后面是双方争论,略。

请问:谁对谁错?

网友A:
接地是一种后备保护措施,并不是接地后就允许漏电;
或者,“厂家”说的不是漏电,而是感应电压。

按道理,应当判明是漏电、还是感应电压;
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应当判明是漏电、还是感应电压;
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C:
   不管怎样,厂家还是要来看一下的,出事就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洗衣机漏电:你家里总闸就“砰”跳了,不接地线电的你哇哇大叫
顶,使劲顶。

网友F:
额‘’‘‘’   洗衣机只要漏电确实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洗衣机漏电:你家里总闸就“砰”跳了,不接地线电的你哇哇大叫

网友H:
貌似厂家意思是接地是有点允许漏电的意思,他还是负责的来看看吧。

网友I:
垃圾厂家!

网友J:
东西静电都会电死人,亏你这些评论的还做电气设计,机器接地说来耍的啊?鄙视之。
至于真怕漏电,就装漏电开关咯。

网友K(2014-11-05):
前天在家无意发现洗衣机外壳带电,检查发现转接插座零火线接反,调过来后正常,查阅资料,应是无刷电机单相绕组通电产生感应电。

网友L:
楼主公布生产厂家啊。

网友M:
       家用电器按规定是要接地,你所描述是漏电,漏电会导致漏电保护器跳闸的,必须检查漏电原因。而感应电是拿表笔测量见亮,但手碰触并没有触电感的情况的话,是电源的地线没联上。所以你必须区分是漏电还是感应电。厂家是按照感应电来处理的。

网友N:
从今天九阳豆浆机的客服答复,偶理解楼主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