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3):
集水池内设三台提升泵,两用一备,正常时只有两台工作; 当液位低
于集水井的最低液位(-5.800)时水泵自动停止工作;水位上升到集水池最高液位(-2.700)时,三台水泵能够全部启动运行(安装液位控制器);水位在-5.800和-3.800区间时,一台水泵工作;水位在-3.800和-2.700区间时,两台水泵工作。水泵的启闭同时也能实现人控。

网友A:
其实自动启停很好做,不过你最后说也可以实现人工,那么肯定得做个自动手动切换~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水池内设三台提升泵,两用一备,正常时只有两台工作; 当液位低
于集水井的最低液位(-5.800)时水泵自动停止工作;水位上升到集水池最高液位(-2.700)时,三台水泵能够全部启动运行(安装液位控制器);水位在-5.800和-3.800区间时,一台水泵工作;水位在-3.800和-2.700区间时,两台水泵工作。水泵的启闭同时也能实现人控。

这样做行不行(写的比较匆忙,可能考虑不周,仅供参考):

I0.0 集水井水位高于最低液位
I0.1 集水井水位高于中间液位
I0.2 集水井水位高于最高液位

I0.3 手工控制水泵1
I0.4 手工控制水泵2
I0.5 手工控制水泵3

(手工控制开关自锁)

Q0.1 水泵1运行
Q0.2 水泵2运行
Q0.3 水泵3运行

如果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设备错误(比如 ~I0.0 AND I0.1),程序要作适当修改。

网友C:
2#的手动控制差了点,只能实现水泵的手动起停不能实现自动启动后的手动停。。。可以把I0.3  I0.4 I0.5换成三位旋钮开关,图中I0.0 I0.1 I0.2串联旋钮开关的常闭。
我琢磨这应该可以

网友D:
嗯,是这样

网友E:
按照那样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有个问题我想不通,当液位在这三个点位之外的任意一点时,怎么控制水泵?如果用比较指令来编写会不会更好一些。只是有这个想法,不会编。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有个问题我想不通,当液位在这三个点位之外的任意一点时,怎么控制水泵?如果用比较指令来编写会不会更好一些。只是有这个想法,不会编。见笑了。

水位在最低水位和最低水位以上时,I0.0=1;在中间水位和以上时I0.1=1,所以,在最低和中间水位之间时,就有 I0.0=1并且I0.1=0。

程序中 I0.0=1 会引起Q0.0=1,根据第一梯图,第一台水泵运转;

I0.1=0时,根据第二梯图,水泵不会开动。

其他情况类推。

假如PLC不能直接收到水位达到某一指定水位的信息,但能够收到水位高度信息X,那么就要引入模拟量,加上模拟量扩展模块,成本要高一些,程序也要复杂一些,从原理上讲,就是用

X >= <最低水位> 来代替 I0.0,其他依次类推。

楼主:
明白了,谢谢lingcore

楼主:
我根据上面各位高手的指点参照lingcore的例子,以及自己的理解重新编写了一下,请各位帮我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F:
你们加不加上上位传感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根据上面各位高手的指点参照lingcore的例子,以及自己的理解重新编写了一下,请各位帮我看一下对不对

楼主的这个程序同前面我给出的程序效果一样。不过,再做一点修改,得到下面的程序(只画出第一个水泵梯图)。

在水泵运行时,人工打开开关,它将停止水泵运行,关上开关,水泵又重新开始。

网友G:
嘻嘻嘻,我怎么也没看到手动的呀?

网友H:
我是菜鸟,冒昧的说我怎么感觉编的这么简单呢 能实现这功能吗

网友I:
干嘛要用PLC? 一般的液位控制仪表加继电器就行了啊。

网友J:
慢慢的看了一下大家的设计思路,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