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3):
本人是新手 求教大师傅们怎么测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好坏  都有什么方法 麻烦请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笨办法。。。在初级 介入AC 电压  万用表测试次级电压。。然后  找一节导线 穿过变压器 短路。看次级电压变化大不大 ,可大致判断 开关变压器线圈有没有短路的。~

~~~~~~~~~~~
其他 比如,该通的通  该不通的 不通  基本没问题  只是觉得开关变压器有轻微短路 可以判断

网友B:
没有标准答案,疑似的就换。楼上的同志,介入的AC电压是什么性质?如果是高频,这个一般得专用设备,如果介入的是工频,高频的通进低频形同短路,用一节导线穿过变压器?这种变压器都是密封的怎么穿,不知道你有无真试过。

网友C: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网上有很多的。

网友D:
我以前用NE555做过一个振铃电路,不过是测高压包的(修变频器我是半路出家,以前是搞家电维修的),不知道能不能测开关变压器,不过开关电源变压器坏的挺少的,我还没碰见过。

网友E:
4楼的说法,有的时候好用,有的时候不好用,我试过,这好像与电感量有关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标准答案,疑似的就换。楼上的同志,介入的AC电压是什么性质?如果是高频,这个一般得专用设备,如果介入的是工频,高频的通进低频形同短路,用一节导线穿过变压器?这种变压器都是密封的怎么穿,不知道你有无真试过。

电视机 高压包。。。频率虽然不是很高  简单测试还是可以的。。

不过 一般都是直接更换确定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