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计和MCGS通讯

楼主(2012-08-03):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又接手一个新项目,其实有莱宝的真空计(德国的,打售后都不好解决)和MCGS的屏要走232通讯,我在是想按标准MOUDBUS协议来读写,可是我想问:我该读真空计哪个地址的数据?读过来的数据要做另外的处理么?之前的的是睿宝的真空计,读108和109通道数据,而且度过来的数据是ASCAL码,要做另外的处理。这个数据如何分配及以什么形式读写是厂家已经定好了的么?急呀,客户明天来,我还没把真空度给做出来,谁来解救我啊!

网友A:
 要看这个真空计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如果支持的话,就好办。  MCGS 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 ASCII协议也支持。

 地址必须要参照这个真空计的说明书。

网友B:
以前用过爱德华的真空计,输出是直流电压,传到打点记录仪.您的真空计输出信号格式是通讯还是电参数?

楼主:
是通讯格式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看这个真空计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如果支持的话,就好办。  MCGS 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 ASCII协议也支持。

  地址必须要参照这个真空计的说明书。

楼主:
厂家告诉我,这种型号的真空计不支持MODBUS协议,支持232协议,232不是电气接口方式吗?什么时候是协议了?还有,我如果找MCGS厂家要了一个此款真空计的驱动,那驱动里是不是就定义了通讯的格式?
新手水平菜,正在努力学,各位前辈多多帮忙啊!

网友D:
你首选的看说明说,要知道你读的东西在哪个地方,也就是放在那些地址,这个说明书上有的,这下你就用232的方式与MCGS通信,用MCGS去读真空计里你要的东西的地址里的数。如果读出来的数不是你最终要的结果,可能需要换算的话,那你就在看说明书,说明书里有换算方式的,知道换算的方式后,你就用MCGS的脚本文件,编写一段程序处理成你要的结果就是了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还可以用计算机采用232的方式与真空计通信,用MCGS的软件里的编程窗口。里的设备窗口里的设备调试什么的读真空计里的地址,看那些地址你有值的,然后你就可以用MCGS通信读取地址里的数做处理了的。

网友E(2013-08-06):
我也想学学,有没有高手给指导一下

网友F:
这个要看你要读的数据在那个地址放着

网友G:
你先问问MCGS是否可直接支持你的真空计,看看他们是否有相同的通讯协议及方式!

网友H(2016-02-17):
才看到。
我公司VR-208C-510系列高精度薄膜真空计(MKS技术规格)具有标准的rs-485modbus通讯协议接口,设置简单,使用方便,对于组态王等等组态软件即插即用。下次项目,如有真空测量控制,希望能够合作;联系13305262330  www.aidte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