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2012-08-03):
37KW的电机,使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接线应该是没问题的,启动的时候,星行运行6秒后转到三角型的时候,电机突然停止了不转,三角形的时候但测量电机端电压是380V是正常的。为什么不转????      嘛烦了

网友A:
电机的6根线没有接对吧?角接没有接对。

网友B:
主线路有没有接错

网友C:
角接没有接对

网友D:
测量接线是否正确,和交流接触器是否动作!

网友E:
如果以前用的好好的估计是接触器有毛病

楼主:
嗯嗯,是端子标签贴错了。造成接线也错了。现在 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F:
会不会6秒时间短了点呢,把时间设长一点试下嘛

网友G:
1、确认各个接触器动作顺序对不对;
2、延时时间短了;
3、△接触器两端对应不对;
4、接线端子处对应不对;
对照电路图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H:
从相序查起  如果线路没问题   就是电机的出线有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到电机的电缆颜色两端不一致导致相序不一致   我都遇到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6根线没有接对吧?角接没有接对。

网友J:
角接线错了,有同相序。

网友K:
你不是接触器问题!肯定是三角接线错误!因为星形启动是能转的,可以排除电机问题。

网友L:
端子标签贴错了,那就说不清什么毛病了,呵呵……没有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