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3):
工作中遇到一种标牌是<热电偶>而分度号却标的是<Pt100>的温度传感器。据我所知,Pt100应该是热电阻才对嘛,而且它的接线方式为普通导线三线制,即有一个端子并接了两根线。不知该如何解释,是标示有错误吗?

网友A:
我不明白楼主想问什么。 PT 100  确实是热电阻,就是电阻值随温度的升高增大。有2线制和3线制 ,先一般都是用3线制,其中有一颗线和另外2颗测量电阻值一样,

网友B:
方法:
1、测量电阻0度时阻值是100欧姆左右的是PT100。温度上升2。5度,阻值约增加1欧姆左右;
2、用打火机给探头加热,用万用表的直流毫伏档测量电动势,逐渐上升的是热电偶。电动势在毫伏级。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答复,已查阅了相关资料,明白了热电偶与热电阻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