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3):
可以用西门子原装USB接口电缆上传TP270-10触摸屏程序吗?如何设置通信参数

网友A:
你电缆型号?

网友B:
西门子的屏上传了有能打开编辑的吗?

网友C:
用MPI的电缆可以通过MPI口上传备份,通过屏中的控制面板中的通讯设置,要设置通讯模式、通讯速率,用PROSAVE上传的程序只能恢复到同样的屏中,并不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