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3):
如题。系统应该是TN-C-S。因为是农电。房东的房子。主电源进来没有接地。室内也无接地线。但用三角插头插上去可测得电压90V左右。(因为没有跟任何线路形成回路。但可测得90V左右的电压)不解。如果外线无地线进来但内线所有的地线都联接在一起如果这样在接地位置测得电压可能是室内其它用电设备有漏电/。但现在是接地线位置无接线。还测得有电压。哪位师傅能解一下。谢谢各位。

楼主:
补序一下。测电压是用万用表一表搭PE端一头搭防盗网。如果一头搭PE一头搭N是约80V。如果一头搭PE一头搭L约120V就是整不明白PE端都没接线。哪里来的回路呢。

网友A:
任何用电设备都不能实现100%绝缘,只不过是大小的问题。
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感应电,在地线不接地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是很容易测量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用电设备都不能实现100%绝缘,只不过是大小的问题。
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感应电,在地线不接地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是很容易测量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任何用电设备都不能实现100%绝缘,只不过是大小的问题。
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感应电,在地线不接地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是很容易测量到的。
拆掉负载电源线,在重新测量电压吧

网友D:
没有注意过这个现象,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吗?
记得好像是数字万用表电压档的内阻较大。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被电脑机箱电了一下才发现这个问题。感应电也没这么高啊。楼上有人讲拆掉地线。可能是我表达没清楚。压根就没有接地线。就是一般家里用的五孔插座。里面没接地线。但用一个三角插头带排插的插上去五孔面板上面的PE点就可测得电压。

网友E:
正如你所说的TN-C-S系统 ,可能是在PEN线分为PE线和N线处接触不良造成的,,或是PEN线与相线上绝缘电阻太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有接地线但是插座的地线跟其余设备接在还有漏电阻一起形成一个回路,所以导致你的测量结果

还有漏电容、漏电抗

网友H:
不解,坐等高手

网友I:
1.应该是墙壁插座内部潮湿或脏物积垢造成渗漏电,更换插座
2.如果检查墙壁插座无问题,则是你的线板插座有问题
3.是否电脑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