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4):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困惑区,我公司机床用的是西门子802s的系统,在程序运行过程中Z轴向下走精度很好,但是向上走多少,只有显示屏的数字变化,实际Z轴不动作,待加工完工件,回到起点是,未走的数值会比原起点产生差异,相当于原点下调,差值正好是程序中未走的Z值,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按上述意思来理解:本机运行的是CW/CCW模式。应该是CCW脉冲输出线路或者断开了,查这条线和输出端就知道了。
不管用哪种模式控制,这都应该是反向信号出了故障。

网友B:
z轴不向上走居然不报错,这个机器做的也够可以的,反馈都没有

网友A:
如果没有信号线---脉冲控制线,伺服没有得到信号是不会报警的了。
这个是可以做一个报警的,在多长时间电机没有动作,也就是拖板没有到位的时候,可以做一个人工报警信号。

楼主(2012-09-15):
求助回复
您说的这种情况可以排除,因为手动走Z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在动循环过程中走回退的时候出现丢步,实际也能退回。就是差那个退刀量。

网友B:
是不是控制程序有问题啊,单独编一段z轴的上下运行的程序看看咋样?

楼主:
不是的,该程序在其它的机床上(同型号)的机床可以正常使用,您是怀疑该机床的程序执行不好吗啊?我怀疑是数据存储区的问题,会不会楚翔不识别正负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