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4):
如图:
D150输入为32767,
请问该设置哪个参数才能限制他输出最高为1000,  该写什么样的程序才能设置成最高输出为1000,
因为我要用D150的数据来D/A转换,如果是32767那么转换出来是32。11MA左右,这样控制SCR得到的是32MA,我要的是4-20MA调节,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必须设定以下值,才能确保参数22,23用于输出的上下限

网友B:
   本人正在自学PLC编程,苦于没有师傅指教,特想求各位大师指点,附件为网上下载的一个三菱程式,带有部分装置批注,但是没有其机器设备动作描述,特想求助各位大师发个完整的带批注的程式给指导学习,最好能够描述动作,我上班接触到的是台达PLC,也是和三菱差不多的一款PLC,谢谢各位了!!!!    另外,想问问,我这样自学PLC,拿范例学是不是好的方法啊?  诚求师傅带路指点门路!不胜感激!
    大哥可以帮忙传个程序给我学习学习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好,先谢谢你对我的回答,我在PID 参数群组里面这样设定对吗
MOV K1700 D100
MOV K1000 D101
MOV H11 (2进制为10001) D102  bit0=1 bit5=1(这样对吗)
MOV K50  D103
MOV K10 D104
MOV K0 D105
MOV K0 D106
MOV K2000 D123(寄存器定义对吗)
MOV K4000 D124(寄存器定义对吗)
我按上面的
写入PID初始参数  结果MV输出D150还是32767
我也不知道错在那里 所以烦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能否给我指导下该如何写才对。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好,先谢谢你对我的回答,我在PID 参数群组里面这样设定对吗
MOV K1700 D100
MOV K1000 D101
MOV H11 (2进制为10001) D102  bit0=1 bit5=1(这样对吗)
MOV K50  D103
MOV K10 D104
MOV K0 D105
MOV K0 D106
MOV K2000 D123(寄存器定义对吗)
MOV K4000 D124(寄存器定义对吗)
我按上面的
写入PID初始参数  结果MV输出D150还是32767
我也不知道错在那里 所以烦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能否给我指导下该如何写才对。  谢谢了

眼神相当的好啊,人家是Bit2,你搞个Bi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好,先谢谢你对我的回答,我在PID 参数群组里面这样设定对吗
 MOV K1700 D100
 MOV K1000 D101
 MOV H11 (2进制为10001) D102  bit0=1 bit5=1(这样对吗)
 MOV K50  D103
 MOV K10 D104
 MOV K0 D105
 MOV K0 D106
 MOV K2000 D123(寄存器定义对吗)
 MOV K4000 D124(寄存器定义对吗)
 我按上面的
 写入PID初始参数  结果MV输出D150还是32767
 我也不知道错在那里 所以烦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能否给我指导下该如何写才对。  谢谢了

眼神相当的好啊,人家是Bit2,你搞个Bit0~~~~~~~~
对不起,老师  因为刚接触  所以不了解他,看哪个PID参数也是云里雾里,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设定 恳请老师再帮我指点看看,真的感谢你。。
MOV K1700 D100
 MOV K1000 D101
 MOV H21 (2进制为100001) D102  bit0=1 不是设置成逆方向吗?bit2=0与bit5=1为输出上限设定,请问这样设定对吗?
 MOV K50  D103
 MOV K10 D104
 MOV K0 D105
 MOV K0 D106
 MOV K2000 D123(还有这个寄存器定义地址对吗)
 MOV K4000 D124(还有这个寄存器定义地址对吗)

网友C(2012-12-22):
我也遇到这问题,MV直奔32767而去,反向就是-32767,摸头不知脑……
比方说我要的是mv值接近S1(2000左右),设定上下限有何意义?

网友C:
就是说,我需要根据测量值S2的变化而用PID 算出MV来,请大虾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