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4):
电子秤更换电子秤传感器步骤如下:

  1)打开传感器(损坏的)上方盖板,用千斤顶顶起秤台,取下传感器地线。

  2)打开接线盒,将损坏的传感器电缆线与接线盒解脱。在传感器端抽出电缆线。注意:在抽线时,附上一根引线穿过秤体,以便在更换新传感器时,便电缆线穿越秤体进入接线盒。

  3)参照上述第二项的方法,将传感器电缆线穿越秤体进入接线盒。

  4)按照接线图将电缆线各芯线固定在接线盒对应的接线柱上。

  5)松开千斤顶,放平秤台,盖上盖板。

  6)更换传感器后,须对汽车衡重新设定和校正。

  7)传感器安装完后,其多余电缆线应扎成捆放置,不得直接放置在基础地面上。

  8)为保证传感器的一致性和互换性,传感器电缆线不得随意截断。

  9)安装和拆卸过程中,不得出现划伤、磕碰传感器现象,并要保护好电缆线。

  电子秤出现以下几种现象,需怀疑是称重传感器的故障:

  (1)电子秤不显示零,显示屏不断闪烁。

  (2)电子秤显示零以后,在加放砝码,不显示称量数字。

  (3)电子秤空载或加载时,显示的数字不稳定,漂移或者跳变。

  (4)电子秤称量不准确,显示的称量数字与加放的砝码数量不一致。

  (5)电子秤重复性不好,加放同一砝码,有时称量准确,有时称量不准确。

  以上几种现象都有可能是称重传感器的故障。将需要判断的传感器从系统中单独摘除,分别测量输入阻抗、输出阻抗。输入阻抗正常值为380Ω,输出阻抗正常值为350Ω,如果测量数据不在此范围内,该传感器已经损坏。如输入阻抗、输出阻抗有断路,可先检查传感器信号电缆有无断开的地方,当信号电缆完好时,则为传感器应变片被烧毁,通常是因为有大电流进入传感器造成的。当测量输入阻抗、输出阻抗阻值不稳定时,可能为信号线绝缘层破裂,绝缘性能下降,或传感器受潮,使桥路同弹性体绝缘不好。传感器的零点输出信号值,一般在(-3mv~2mv)之间。如果远远超出此标准范围,可能是传感器使用中过载而造成弹性体塑性变形,使传感器无法使用。如无零点信号或零点输出信号很小,可能为称重传感器内的应变片已从弹性体上脱落或有支撑物支撑秤体造成。

  常见系统维护

  1)衡器安装后,应妥善保存说明书、合格证、安装图等资料,并经当地计量部门或国家认可的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2)系统加电前,必须检查电源的接地装置是否可靠;下班停机后,必须切断电源。

  3)衡器使用前应检查秤体是否灵活,各配套部件的性能是否良好。

  4)称重显示控制器须先开机预热,一般为30分钟左右。

  5)为保证系统计量准确,应有防雷击设施,衡器附近电焊作业时,严禁借秤台作零线接地用,以防损坏电器元件。

  6)对于安装在野外的地中衡,应定期检查基坑内的排水装置,避免堵塞。

  7)要保持接线盒内干燥,一旦接线盒内有湿空气和水滴浸入,可用电吹风吹干。

  8)为保证衡器正常计量,应定期对其进行校准。

  9)吊装计量重物时,不应有冲击现象;计量车载重物时,不应超过系统的额定秤量。

  10)汽车衡轴载与传感器容量、传感器支点距离等因素有关。一般汽车衡禁止接近最大秤量的铲车之类的短轴距车辆过衡。

  11)司磅操作人员和仪表维护人员均需熟读说明书及有关技术文件才能上岗操作。

     本文相关仪器设备:白度仪真空数粒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