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系统报警

楼主(2012-08-04):
  设备在来不断更新,客户要求温度电热系统,是采用若干根加热管进行加热,但是某根加热管出现断线,要产生报警目的是知道哪一根坏了,我以前是用霍尔元件,在单位时间内给PLC 一个信号,否则视为断线信号,PLC在给人机,显示第几根断线,但这种我觉得比较烦索,我想用那种直接在控制面板上装LED指示灯,其顺序对应加热管编号,若出断线。则LED指示灯亮,但具体怎么做的望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A:
给加热管串联一个电阻,取出一个能点亮LED的电压信号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35073459”:你不随便那个帖子都做广告你家会死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加热管串联一个电阻,取出一个能点亮LED的电压信号即可!
这要看回路中的电流允许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