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4):
很多地方比如输入类型是real 我可以输入地址比如md30 也可以直接输入数值比如2.0 输入类型是B0OL的话 能直接输入数值么 还是只能输入地址

网友A:
BOOL量只有两个状态一个1,一个0

楼主:
比如FB41  很多都是BOOL  真不能直接输 1或0

网友B:
用STL方式编程的时候是可以的,用lad和fbd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