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4):
今修一天三菱 F700 37KW 关于主回路问题  一直用的是 220V变380V电源 ,因此只有两条进线
现在把两条线接在R T 上 ,变频器不显示,接在R S上能显示 ,拆下观察,没有发现变压器  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好像是正常的,三菱变频器有些系列做的和伺服驱动器一样有个辅助电源,就是开关电源单独有两条线,在内部有连接片,可以拆掉,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我前几天修的一个A700系列的就是这样,说明书也有介绍

网友B:
呵呵;R S上必须接电源;

网友C:
完全正常,仔细理一下三菱电源电路就知道了.开关电源不是取自母线电压.而是直接接入380V交流电压

楼主:
自己拆下去仔细看了看 , 是正常的 ,R S 接入电源板的  三菱接触比较少,又没时间好好看看,问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多谢楼上几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