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2-08-04):
15KW的电机重载启动和轻载启动,瞬间最大值一样吗?

网友A:
不一样.跟举重似的轻重能一样吗.

网友B:
重载启动和轻载启动,根据物品的重量不同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同一个电动机,重栽和轻载(包括空载)的启动电流是一样的。

启动电流是指电动机通电的一瞬间,转子从静止状态到开始转动加速瞬间的电流。

启动电流也可以看作堵转电流。

网友D:
支持四楼的,电机在启动瞬间电流值和合闸时电流的相位角有关,和重载、轻载无关。当然在接下来的启动过程中,重载和轻载电流差别就很大啦。

网友E:
没错支持四楼

网友F:
支持4楼的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支持四楼的,电机在启动瞬间电流值和合闸时电流的相位角有关,和重载、轻载无关。当然在接下来的启动过程中,重载和轻载电流差别就很大啦。
实际在刚上电的瞬间:电流最大值决定于:电机绕组直流电阻、电压瞬时值,除此2点与其他无关!接下来往后的话就是电机绕组的电感和分布电容、电机的轴负载等决定
支持

网友I:
最大值一样,不一样的是大电流持续时间

网友J:
觉得这个帖子的回复不错!

网友K:
很有实践经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