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求解答

楼主(2012-08-04):
我单位有两台离心水泵,一台运行时跳闸,关闭出口阀门电机电流很大,只有关闭进口阀门电流才减小.另一台好着,能通过关闭出口阀门调整电流大小,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A:
是不是泵坏了啊  内漏吧

网友B:
就像人撒尿一样,在外边给你卡住了不憋才怪,一憋电流肯定会增大。

网友C:
我单位有两台离心水泵,一台运行时跳闸,关闭出口阀门电机电流很大,只有关闭进口阀门电流才减小

离心泵 电流=扬程*流量

如果是出口阀关闭,应该电流是最小才对

网友D:
是不是出口阀关不死,有一次我厂就出了一次事故,闹了笑话,水泵坏了要换,进口,出口阀全关死,但是泵那里还是漏水,是一百度的热水,必需把两头的阀关严,才能换泵,这些人就认准了是出口阀没关死,把厂家的技术人员也叫来了,电动关阀,手动关阀,用榔头敲,忙了七八个小时,还是漏,厂家的人说是不是进口阀不好,这些人又掉转头关进口阀,看电动关阀反馈指示为零,说明阀已关死,又用手动使劲一关,这会不漏了,原来是进口阀不好,

网友E:
关闭出口阀门电机查看是不是还有液体流量   电流大证明电机还有工作负载啊

网友F: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G:
水泵:如果关闭出口,打开进口,电机电流最小。只有进打开,出口也打开,这时的电机电流才会增大。
水泵不等于油泵,离心泵水泵的叶轮腔是有间隙的。

楼主:
就是出口阀门关不严,电流也应该变小啊?现在是出口关到最小电机电流很大,无法控制电流,只有用进口阀门来控制电流啊

网友H:
查看一下叶轮和泵壳的间隙,是不是轴封太紧了。理论上,功率=扬程*流量,还要考虑摩擦损失和水力损失,关进口阀流量为零时,功率最小,电流也就最小。是不是关出口阀时由于水的循环增大了叶轮的摩擦力。是不是同样条件下损坏的一台电流大

网友I:
1.水泵出水口阀门关小相当于,额定流量中限制流量输出,出口压力增大,电流增大
2水泵进氺口阀门关小相当于,额定流量中限制流量输入,出口压力咸小,电流咸小
3电机过载必须做电气性能的检测和机械性能的检查,

网友D:
是不是出口阀坏了

楼主:
修好了,原因是泵体叶轮和泵壳磨察,当有流量时候磨察力更大,当进口阀门开大电流就过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出口仍然无法控制电机电流?当出口阀门全关闭时电流减小不是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就像人撒尿一样,在外边给你卡住了不憋才怪,一憋电流肯定会增大。
不懂离心泵的原理,不要瞎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