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5):
一个55KW的风机,用软启动启动,然后用接触器运行。原来运行好好的,过后风机除了故障,换了风机以后老是试车,最后可能软起就坏了。换上软起,5个小时内换了三个炸了三个,好家伙啊!大家认为是什么原因啊,软件上面是一个接触器,接触器上面是一个空开。软起下面是电机,软起是英国进口的。不记得什么牌子了,一个软起我看那个样子也得上万块钱一个啊。。新手发帖,希望别沉太快,大家分析一下啊。回头说我们技术厂长过来分析的观点。

网友A:
电机烧了。

网友B:
你们真的有钱;烧了找不到原因,还敢继续换上去烧;

网友C:
5个小时内换了三个炸了三个

怎么不先查清楚原因,3个就是3万多呀

网友D:
不会吧,一般这东西都是有保护的,会报警的!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们真的有钱;烧了找不到原因,还敢继续换上去烧;

网友F:
估计可能是接错线了。

网友G:
真有钱,这么大的软起敢这么换,既然炸了,肯定有原因,找到原因再换也不迟呀,贴个图上来帮你分析一下!还有就是你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H:
一小时6000的费用
不知道一小时创造的利润是多少?

网友I:
杂牌的软启动吧  软启动启动每次都有间隔时间才能启动哦

网友J:
路过啊。我们这里是的早就罚款了。还烧3个????

网友K:
真有钱,什么单位啊?如果一起动就炸,那你就接错线了,接触器与软起相序搞错了。软器与电机匹配吗?小了不行,我见过过流烧的,没见过炸的。

网友L:
真有钱啊,楼主,查查原因吧。伤不起哦。。。钱多了么。炸出事了,你就不叫炸 了。哦。

网友M:
软启动本身就要过流保护的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H:
一小时6000的费用
不知道一小时创造的利润是多少?

也许创造的价值多得多,所以才敢不停的换。。。

网友O:
    楼主没说运行接触器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P:
等待楼主详细的说明,不好说。

网友Q:
呵呵,应该是接线有问题吧?

网友R:
感觉应该是接触器和软启动接错线,短路烧的

网友S:
不扣你钱真是厚待你了,连续换三个炸了,应该炸第一个的时候就要检查原因的http://www.genru.com.cn

网友T:
引用 网友C:
5个小时内换了三个炸了三个

怎么不先查清楚原因,3个就是3万多呀

网友U:
软起炸的是什么?硅?还是其他的元件?没有交代呀。这让人分析什么呀,具体介绍下,炸的是模块还是其他?

网友V:
是不是接线错误,软起是一启动就炸的还是启动后炸的?如果是启动后炸的,软启动器脱开没有,还是软起带负载运行的?能说详细一些吗

网友W:
现在的工厂总在追求人工成本,不尊重技术人才。就只能这样子搞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W:
现在的工厂总在追求人工成本,不尊重技术人才。就只能这样子搞了。

网友X:
TFC滤波器电流增大,容易烧电抗器,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了。

网友X:
阿特拉斯空压机冷却风机,修理回来后用万能表和摇表测量参数指标正常(星形连接),控制柜内一切正确,投入运行,电流大,不能工作,修理厂几次重修还是不行,求高手指导。

网友U:
引用 网友X:
阿特拉斯空压机冷却风机,修理回来后用万能表和摇表测量参数指标正常(星形连接),控制柜内一切正确,投入运行,电流大,不能工作,修理厂几次重修还是不行,求高手指导。
风机驱动电机如果带着风扇叶,就不好讲了,如果电机能与扇叶脱离,单独对电机做测试,那还是可以判定电机是否有问题。空载电流即可得到结论。

所以,还是单独对电机进行下空载测试为好。

网友U:
引用 网友X:
TFC滤波器电流增大,容易烧电抗器,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了。
电抗器是滤波器的一部分吗?如果是,那说明这个滤波器的功率没有算对,应加大功率,以保证滤波器中的任何元件温度不能超标。

网友Y:
是不是用了大一档或更大的软启,如果是这样保护电流值是否按照实际值重新整定,否则软启的保护功能就没了

网友Z:
软启动炸了,应该是晶闸管烧坏了.换晶闸管就行了.但必须把电机的故障排除再试机.

网友AA:
工作失误啊,怎么能这么马虎!晕死

网友AB:
不明白啊   我们也是软启直带的55KW重负载的电机  施耐德的  什么事也没有啊

网友X:
谢谢版主,我专门去了一趟电动机修理厂,与他们工程师交流,他说是下面工人修的。我还把风叶带去了,装上试用,电流正常。我提出是不是最后接线时头尾清错了。当场把修好的电机错接试机,果然如此。

网友AC:
估计电机启动瞬间冲击电流过大时晶闸管损坏,出现炸机

网友AD:
不会呀我们220kw软起都没事 要不就是接错线了 频繁启动软起过热会自动保护的

网友AE(2012-09-08):
引用 网友W:
现在的工厂总在追求人工成本,不尊重技术人才。就只能这样子搞了。
说的太好了,啥人都敢用

网友AF:
检查软起起动方式,不查什么原因换一个烧一个。真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