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5):
用三菱PLC控制的钻孔专用机由于启动开关的失灵,会出现自动启动,这样很不安全,有没有什么办法对PLC程序优化而避免自动启动的可能性。

网友A:
你没有具体的操作流程要求,只说开关失灵,怎么帮你?直接的办法不行,就用变通的办法,即是在工艺上想办法

网友B:
启动开关为什么会失灵,是开关的质量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C:
你知道开关失灵那直接换个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D:
可以用双启动开关控制,修改下程序,增加一个输入点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使用双触点(常闭和常开)开控制启动,软件里面优化些就可以了

网友F:
方法很多的,软硬均有

网友G:
为什么它会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