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M1069

楼主(2012-08-05):
台达PLC的M1069是啥含义啊,手册上没说明啊。

网友A:
呵呵;你的程序中用到了?

网友B:
我只有ES2的手册,刚刚看了一下,也没找到;
如1楼所说,如果没有用到,可暂时不必管它;
或许,它并没有被使用,或不需要用户干预;当然,我只是想象。

网友C:
和密码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可是我在别的程序中看到 啊。
LD M1069 MOV K1 D1121
LDI M1069 MOV K1 D1121
也就是说无论M1069是1还是0都把的D1121赋值1.
可是M1069是啥继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