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5):
如题,请予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可到当地新华书店看看书,一般是2407,2407是144脚封装,2406是100脚封装,两种集成块的管脚有对应关系,我有中文的书,你先上书店看看吧,如果没有,我用相机照相给你发上去